震惊!联想旭日N440A换完显卡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楼主(2011-12-05):
前段时间同学拿过来一台联想旭日N440A,据他描述,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然后开机就不显示了。
我首先怀疑是显卡的问题,于是给换了一片11年产的改良版7300,换的非常完美,然后装机就点亮了。
因为是关系很好的同学,所以只收了成本价,做人一定要厚道,呵呵
本想着这事就算过去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呀,昨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又不亮了
当时我听完后非常吃惊,接触这行这么长时间了,显卡换了N多个,也没见一次返修的呀,偏偏就被他撞上了
熟人就怕遇见这个,我心里那个郁闷呀
于是我又让他把机子拿来,拆开,仔细观察之下,大惊,原来自己在装机时犯了个低级错误,我把北桥上的胶垫垫在了显卡上,与显卡接触的散热片上还有片胶垫,北桥被悬空了!
接下来,我把板子放在焊台上加焊显卡,2段温度240、260,时间50秒,加焊之后试机,结果很出乎我所料,竟然没亮!
难道是北桥虚焊了吗?本以为这个北桥发热量很小,就算没接触上散热片也不至于脱焊吧
抱着实验的心态,又把北桥加焊了一遍,然后试机,结果更出乎我所料,这次竟然亮了!嘿嘿
为了不让同学久等,迅速装机,又把风扇和出风口给清理了下,就这样,此事暂告一段落!
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真正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当天晚上11点多,同学打来电话,我一看是他,想着肯定是为了表示感谢请吃饭或喝酒呢,高兴的按下了接听键
结果,同学心情并不好,第一句话就是:“又他妈不亮了!”
我听到这句话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想从窗户跳下去,第二反应就是问了句你家窗户开着没!第三个反应就是都去见鬼去吧!
可是,长期修身养性的结果告诉我,冷静,一定要冷静!先看看问题再说!
今天,同学又把本子给送来了。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最高上到1.14A,之后0.84A,然后就掉电到0,接下来又跳到1.14A,0.84A,这次不再掉电!
这次真的是杯具了,本来是一次简单的换显卡,最终竟然酿成掉电故障!这也太邪了吧!
这下,该请教别人了,我不知从何查起了!
希望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问题还在北桥,直接换了试试。

网友(点评):
有多大把握?我不想把他的板子修的满目疮痍,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都是我的症

网友:
所以啊,有时候维修不能太急啊,常在河边走总会湿几次鞋的,

网友:
深表赞同啊,搞维修先修心

网友:
我不觉得一定北桥的问题,有可能做了BGA,CPU座子里没洗干净啊,还有就是显卡没做好都可能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吧。。

网友(点评):
我以我的人格发誓,显卡绝对做的很完美

网友A:
有返修不奇怪,你以厚道自居,不收钱,就自己去承担后果吧。

网友(点评):
试问,你高中玩的不错的同学来找你修电脑,你怎么收费呢?

网友:
北桥重植一下试试吧

网友(点评):
我倒是有这个想法,明天看吧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还没解决呢?你也给我出谋划策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多大把握?我不想把他的板子修的满目疮痍,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都是我的症

bios放电, 检查内存,看电流走向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点评):
嗯,就是没过内存,换了条内存还是不行,看来北桥的嫌疑比较大啊

网友:
楼主似乎犯了个错,                                                                                                    (于是我又让他把机子拿来,拆开,仔细观察之下,大惊,原来自己在装机时犯了个低级错误,我把北桥上的胶垫垫在了显卡上,与显卡接触的散热片上还有片胶垫,北桥被悬空了   )                                                    既然北桥被悬空肯定是北桥了,怎么回事显卡的是那?                                                                           一般不过内存的都是北桥,建议跟换或者重值(如果有现货价格不高,建议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放电, 检查内存,看电流走向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

嗯,就是没过内存,换了条内存还是不行,看来北桥的嫌疑比较大啊

网友:
北桥可能性大些···换NB

网友(点评):
换北桥估计是不可能的,人家刚换了显卡

网友:
945PM的北桥才多少钱?就怕你换了也不一定好。我认为是板给你做坏了。你用心看下有显卡芯片位置有没有鼓起的。

网友(点评):
945PM北桥多少钱?显卡芯片附近我都仔细检查过了,除非我眼漏

网友:
换北桥试试

网友(点评):
除非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网友:
    没事, 我想你那个同学会体谅你的, 谁都不愿意成这样。    那就先不看其他故障,  直接当成开机掉电修,   看能不能修出来。

网友(点评):
唉,新换的显卡,第一次返修的时候又加焊了几遍,现在这块板子都有点发黄,我担心以后出现后遗症就大麻烦了

网友:
当你很自信没问题的地方,往往就是出问题的地方,仔细检查下显卡吧,希望早点搞定,支持

网友(点评):
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有必要再去检查下显卡,尽管我已经检查了N遍无果了

网友D:
当开机掉电修吧,用疯抢加热一下北桥附近,看看是不是北桥边上的电容失效!

网友(点评):
用热风枪加焊怎么看出电容有没有失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开机掉电修吧,用疯抢加热一下北桥附近,看看是不是北桥边上的电容失效!

用热风枪加焊怎么看出电容有没有失效呢?

网友:
像 这样的问题确实挺郁闷的,本来想 做好心的,但是~~~~~~~~~~~~~。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啊,出力不讨好,心情还不爽

网友:
你真是霉啊,跟很熟的人修就是不妥,钱没有赚到还整来这么麻烦,你说你没有赚他还不一定会信,直接喊你同学换板

网友(点评):
隔着行呢,我就是给他说的再明白,估计他都不会信,在他看来,花钱换了显卡又出现这么多问题,肯定会往坏处想的

网友(点评):
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不懂的人和他说也没用

网友:
  不要这样想,    这样想修板会有压力的。     只要没有鼓包就OK        先静下心来查故障、

网友(点评):
我先冷静下,暂时还不想去折腾

网友:
啊  冷静耐心点吧  维修时不时就会出现这种滴 让人郁闷啊

网友(点评):
实在是让人郁闷,可是也没办法啊,他们知道我是干这一行的,让帮忙我能不帮吗?

网友:
做生意就怕这样  熟人本来就不挣钱 这么一折腾 不赔钱才怪啊

网友(点评):
主要还不是我开的店,我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了

网友:
看看内存有没波形 锁定 BIOS 与北桥

网友(点评):
开机掉电好像与bios无关吧

网友:
北桥的问题,重新植株,或更换他吧

网友(点评):
先冷静两天再说,前两次都是忙的饭都顾不上吃,也没落一点好的

网友:
冷静把北桥重植下记住要冷静别做的过程中做掉零件重做两桥没啥满目疮痍的,洗板水洗下就好了

完全同意,今天没动这块板子,明天开动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点评):
北桥比显卡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这就是不赚他钱的后果,再好的同学也要赚钱才不会出现在潜在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客户那样用习对待

网友(点评):
嗯,以后得注意呀

网友:
呵呵,真够怀具的,主要是你够细心,现在你要确定主板有没有跑马还是档内存。。。。。

网友(点评):
应该是内存,插和不插上电是一样的

网友:
绝缘不好,也会掉电的

网友(点评):
是吗?哪里的绝缘?

网友:
你说没赚钱谁信呢?出麻烦了还惹了一身骚。

网友(点评):
是啊,这个行业,除非一分钱不让他花他才会信给他确实是便宜了

网友:
  给朋友修机子,最怕出这样的问题,现在修朋友的机子手都发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返修不奇怪,你以厚道自居,不收钱,就自己去承担后果吧。

人也是要吃饭的
给我就是普通客户的八折了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以后可以借鉴下

网友:
既然有勇气下决定,就要有勇气承担决定的后果

网友:
这句话我很喜欢

网友:
直接换一片北桥吧,这个945PM,料板上大把吧,换完再看看呗

先做,实在不行再换

网友:
熟人的东西不好搞

网友(点评):
熟人的东西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来得加焊南桥了或者CPU供电芯片

网友(点评):
南辕北辙啊,兄弟貌似跑偏了

网友:
熟人的机器就怕这个

网友:
北桥可能性大些

网友(点评):
深表赞同,锁定北桥,开工

网友:
还在北桥徘徊着   换个北桥试试吧    再不行可以刷下BIOS

网友(点评):
回答北桥的貌似都答对了,呵呵

网友:
问题的根源还是桥没做好!

网友(点评):
之前做的是显卡,桥还没有做呢

网友:
这个问题于今天早上解决,特来告诉关注这篇帖子的朋友们,我只是给cmos电池放了电,问题就迎然而解了!为了稳定起见,现在正在试机中。。。

网友:
有返修很正常  就算是电路问题都有返修哦  何况是显卡呢

网友:
wo ye you yi tai zhe yang  de !ni de gao ding mei !

网友(点评):
已经搞定了,搞定办法在42楼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北桥出问题了啊,先拿下来重植一下,实在不行估计要换北桥了哦

网友:
照你这么说你的BGA技术还不错哦!都没什么返修,有没有什么接招啊!跟大伙分享下。 还有做朋友或亲戚的单你就是没挣他的钱或倒贴了在他眼里你就是有挣他的钱,所以熟人不好做啊

网友:
我手中有台七喜的KW300电流有时候是0.84或是1.2a不得加焊了北桥不管用。时钟芯片周围的33欧电阻只有0.4v是不是时钟坏了

网友:
就这两问题了,你换显卡,加焊北桥。。。就这两问题了,因为其他你没有动

网友: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越是熟人越出问题 自己还很难堪

网友:
楼主说放电解决了,,,有点出乎预料了,,,哈哈。。

网友:
我有时候也遇到过。。。是客户的 还好。熟人的 真的就难搞了。。。。

网友:
干这行这么多年,发现一个问题,不挣钱的事事多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桥  用按压了没 没用过的话试试  用过了的话  摘下重做吧

网友:
看来CMOS放电也是很重要滴啊 还会导致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的电流! 以后借鉴了

网友:
换板子吧,不然麻烦会越来越多

网友E:
Intel芯片一般烧不坏,轻易勿动,植球很麻烦。

这可是经验之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Intel芯片一般烧不坏,轻易勿动,植球很麻烦。

恩,我也这样认为,intel芯片组散热量少,所以不容易烧坏

网友F:
就当做是开机掉电修吧。不排除是芯片保护了,我建议你看看电路图,看看哪个芯片会保护的,换哪个。
你真好人,现在你同学估计想把你拆了。

网友(点评):
也没有啦,事后我同学还请我去吃自助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当做是开机掉电修吧。不排除是芯片保护了,我建议你看看电路图,看看哪个芯片会保护的,换哪个。
你真好 ...

也没有啦,事后我同学还请我去吃自助餐呢
不愧是我高中最好的同学呀
理解万岁

网友:
插个诊断卡跑码呗

网友:
LZ BGA只设2段吗

网友(点评):
不是的,有6段,1个预热,2个升温,2个焊接,1个降温

网友:
感觉不仅仅是北桥没有上散热垫的缘故,经常修道返修的dv3000的机器,有的是965的北桥,没有散热垫,用好几个月都没事,我只是大概给你个提醒,没有任何的建议

恩,965的北桥散热很小,我也觉得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主那你就对着天空大骂一声:老天你这娘们,这才几年,你就到更年期啦!

网友(点评):
哈哈,你这个办法好

网友:
稳定了没啊

网友(点评):
已经稳定了,不过我只是给CMOS放了电,到现在都没再出问题,郁闷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急啊 要冷静!!仔细想想自己那里没有弄好!

网友(点评):
我给CMOS电池放了电就好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给CMOS电池放了电,显卡上的胶垫换成铜片加硅脂,到现在也没出现问题了,特来告知大家

网友:
哈哈,自肋餐,也万岁E

网友:
呵呵 不赚钱的 都出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地邪啊,没办法,还是那句话,平常心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