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亮内接不亮,LA-3581P,ACER5520的机子

楼主(2011-12-05):
屏接口的各路电压怎样才算正常,无从下手了,机子本来是触摸板问题,结果一拆就不亮了,外接可以亮,换过显卡,触发之后貌似屏更暗了点,断电之后屏会更亮一点,

网友:
用示波器打信号吧,是不是显卡没换好

网友:
查一下看,是不是只是背光没有啊。

网友:
原来是亮机的就不要轻易做显卡呀!检查是不是你哪里没有接好!

网友:
查屏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