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从液晶屏上把触摸屏拆下来?

楼主(2011-12-05):
碰到几个屏坏了的平板电脑,
有的是屏坏了,触摸屏还能用,
可是触摸屏没拆过,不知道怎么才能完好的取下来,基本都是胶站在上面的,很紧,我用指甲轻轻撬了两个地方,结果都裂了。
电脑

网友:
要是实在没招儿了,可以试试用很薄的刀片先开一点,然后用水泡一下。

网友:
太脆了,轻轻一碰,就是一大片的裂纹。
有没有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