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一个报警器 想要把4伏的电压加一个三极管去触发电子管带动12V的电

楼主(2011-12-05):
朋友一个报警器  想要把4伏的电压加一个三极管去触发电子管带动12V的电  这个要怎么弄  朋友们  加个 什么三极管呢

网友:
你这个是P沟管、大家说对吧?

网友:
P管加上去就好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弄个9013吧

网友:
9013小点吧,换个大点的吧

网友:
1815或8050都行

网友:
这个要查此继电器的参数,来确定用什么管子,比如吸和电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