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个怪问题!

楼主(2011-12-05):
今天去朋友家看台机器。有点奇怪,开机在DOS状态下机子正常,进BIOS查看CPU温度都正常。然后进XP,滚动条滚2下就自动关机的。打开机器,查看CPU支架,风扇都正常。集成显卡所以也不考虑发热问题,北桥散热片温度摸上去都正常。换电源,故障依旧。难道是CPU问题,我以前碰到过一般CPU问题 ,温度也是一直上去的。我想是不是主板问题?(机子通电的时候外设只有键盘和鼠标)。怎么个维修思路,不知道有没碰到过此类问题的师傅。还请指导,多谢

网友(点评):
大多是CPU挂了

网友:
补充下CPU是4800+ 主板是ABIT C61的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虚焊?

网友:
试下在PE里会不会自动关机了

网友:
换个单核的CPU 或者换块主板 你就晓得神马原因了 AMD主板老化 这种情况很常见

网友:
PE也会关机

网友:
替换下主板CPU试试

网友:
我碰到类似的问题,有硬盘问题,重新格盘,就行了

网友:
不用试了  CPU 我手里有块6000+ 就这问题 换到别的主板上也是一样

网友:
楼上6000的温度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