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I945P-A7上真U掉电,假负载不掉

楼主(2011-12-05):
如题,测得CPU供电正常,更换上下管和电源IC无果,CPU是好的。拔掉小4P不掉,但是不短路,CPU附近电容也换了,求思路

网友:
把CPU的供电 MOS全部换掉试一下

网友A:
有没有看看你的U的总线主板支持不?如果主板不支持的话,部分主板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换电源试试,你别告诉我,你不用自己的备用电源。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带不起负载来,换吧,

网友:
昨天修了一块板子,上真U风扇转动,但U不工作,风枪吹了下底座,故障依旧,顺手上了下假负载,供电都正常,再次把U上上去,居然工作了。不解。
怀疑底座内部有氧化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看一下基3.3V电压稳不稳定,不稳定也会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看你的U的总线主板支持不?如果主板不支持的话,部分主板有这样的现象

e...还真没注意

网友:
CPU没过有些也会造成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