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ony dsc-s930照相有彩色噪点

楼主(2011-12-05):
接修一步sony dsc-s930相机,故障是照相有彩色噪点,初步断定为镜头内置芯片不良,请问大哥们是不是镜头不好。
芯片

网友:
呵呵镜头调下看行不
,要不拆开看下

网友:
终于搞定了,把它恢复初始化就KO了

网友:
照片的燥点是由于感光度过高引起的,重设后,感光度当然也恢复初始值,所以照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