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1不触发,触发不跑码

楼主(2011-12-05):
东芝入手的时候是所有USB用不了,本地网卡和无线网卡都没认到,换系统还是一样,拆下主板板号是TE1,测量总线和供电没有异常,决定换南桥IBM,但是换完南桥之后不触发了。
EC这边供电什么的都正常,并且向南桥发出RSMRST# ,DNBSWON# ,但是DNBSWON#靠近南桥这边电压只有1.5V了,中间是个二极管,靠近EC那边3.3V,触发的时候并且有正常的跳变,S5_ON也有发出,S5_ON控制的电压也均以送到,南桥换过两片,可以肯定南桥和焊接绝对是没问题。
不解的是问什么触发之后DNBSWON#靠近南桥这边只有1.5V了,这个信号靠近南桥有一个上拉到3.3V的电阻,图纸和板子上显示都是空缺,人为的把这信号拉到3.3V的时候可以触发了,南桥和CPU都可以正常的复位,但从电流情况来看,机器根本没跑码,论坛里面高手多,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了。
附上图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有电阻坏了哦

网友:
电阻这么多啊,能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