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电源的显示器,要开机好多次才能点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12-05):
今天收到一台显示器,neso的,每次开机都要好几次才能点的亮,请高手指点是驱动板问题还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按键有问题吧..

网友:
不是按键,按一下亮会亮就是屏幕没有显示,灯管也正常

网友:
还有可能是后级电容鼓包漏液所以需要冲的电要多些 所以.........

网友:
楼主没有拆机看看吗?如果要是开机成功了,关机再开机应该不会开几次了吧,看看电容。

网友:
换一个外接电源试一下吧,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拆机看看吧    灯管高压都可能

网友:
机拆了,看上去都好的,我现在换个高压条试下

网友:
一般按键失灵是按键氧化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先换电源试下,一个同行朋友,曾经修一台,驱动板和高压弄半天不行,后来才试出电源问题。。。

网友:
换一个外接电源试一下吧,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这个问题占80%

网友:
电压换下看看撒

网友:
你至少先自己拆开初步检查一下再提问题吧。这样提问题兄弟们很难帮你猜到什么地方坏的

网友:
检查高压板上的电容  可能是电容的电气性能下降  充放电时间延长  导致不能一次性开启

网友:
电源板故障

网友:
要是长城的驱动板直接换电源口旁边的电容(16v470)

网友:
最后搞定了,是高压条的问题,换了就OK了

网友:
换一个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