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G的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05):
今天朋友拿来一块昂达的A69G的主板!说是点不亮。。测了下没有短路。上电复位灯长亮,测了下电压发现cpu 0.78 内存1.54 北桥0.5 总线 0.5 郁闷!怎么电压偏低。拿掉CPU上假负载后发现电压正常。装上CPU有是一样的,北桥的供电和总线的供电都是由内存的1.8V转换的来的!我就把3个MOS管都换了!其中有一个C244的电容没装,开始试了下正常点亮机器!进系统后就重启了,把C244的电容补上又恢复到以前故障,不亮。拿掉C244电容就可以正常点亮。就是进系统后几秒就掉电重启!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吗?

网友:
你没看看C244电容的线走到哪里么 ?  你换的电容是好坏?

网友(点评):
进到北桥里了!电容我换的是新的!

网友:
那你把电容补上压下北桥试试呢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啊  呵呵我也是个新手  还是论坛的高手进来看看吧

网友:
对了 你在换个CPU 试试

网友:
跑线路呀看看电容相连的元件   再测好坏

网友:
换掉内存供电芯片试试。这个板很容易坏内存供电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