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BTX-400P4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1-12-05):
如题,今天接到一个长城的电源,故障是不能开机,测绿线只有有3.7,5VSB正常,请各位大侠给我一点思路,我不知道还要测那里,表面也没有明显烧的痕迹
长城
电源

网友:
顺藤摸瓜,从绿线一直往上找,万用表挨个测》

网友:
里面用什么芯片组合都不说一下?

网友:
绿线3.7V是正常的,你的电源主要是负载能力不行(如果空载短接绿黑线能启动),可测一下二个大电容的电压正常有300V左右,再测下其它输出电压那个较低,把滤波电容也换一下就50%的电源都可用了

网友:
说的有点笼统,,短接绿线风扇转不转,转就测各线电压,波动百分之5以内正常,要是电压正常,就是pwr--ok信号的问题

网友:
要是按照简单说法的话,就是去看看两个主开关管,带不起负载的话,短接绿线和黑线应该会转起来吧。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