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的CPU问题

楼主(2011-12-05):
今天修一台式机,不显示,插诊断卡,FF,换了下CPU好了,本来是4400+的U,换下来后,自己留下来了,今天闲着没有事,用风枪380度,加热了5分钟,待冷却后,找块主机上机点亮了,想问下这个U还能用吗,会不会用几天还会点不亮?

网友:
用不了几天还会点不亮.

一般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
你应该把CPU 核心的保护铁盖拿下来 在加热核心上的 电容电阻啥的  以前在论坛里看见过

网友(点评):
4400加上面的都是电容,一般那些电容作用不大的。。会修主板的都知道。。不信你吧好的u上的电容全拆了,一样的用。。。

网友:
总之我像你这样搞的只能用二三天。再加焊又能用一天,你再加焊多几次就over了

网友:
U内部芯片估计是虚焊了。。你吹了能用,过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CPU 核心的保护铁盖拿下来.用好的导热焦就好了。我的5800+都是这样做的。用了几个月没事

网友:
用不了几天,又挂了,AMD的P事真多

网友:
呵呵,我的5000+和4800+也是吹了用不用几天就又上点不亮了]

网友(点评):
呵呵,朋友我想回收你的cpu,卖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好几块U坏的呢

网友:
用吧,从你会陷入加热--亮--不亮--加热--亮的循环中的。

网友:
真的吗?我也试试,能不能对CPU回流下呢/

网友:
这U只能自己用,,,

网友:
核心虚焊了,能用也是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