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B闪存片欲加到8GBU盘上,可不可行?

楼主(2011-12-05):
8GBU盘里装了两颗HY4G闪存,我手中还有一颗4GB PQI闪存,能不能焊进去组合成12GBU盘????
主控是安国AU6990,,,求方法。

猛龙过江

网友:
知道怎么做,告诉下,呵呵  高手

网友:
往芯往U盘那边放都是个问题啊

网友:
这个没玩过

网友:
你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LZ你先试了再告诉我们答案,

网友:
试下再说啊,试了才知道路。

网友A:
可以U盘叠焊,首先要看主控还有没有多余的CE引脚,而且两片FLASH型号要一样,否则不能叠。

网友:
哈哈 楼主可以先试下 可以的话说一声 我们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U盘叠焊,首先要看主控还有没有多余的CE引脚,而且两片FLASH型号要一样,否则不能叠。

有没有安国AU6990的图纸,我研究一下,,,叠上去只要能量产过去不就OK了?哈,,,8GB那两颗就是我装的,原配是PQI 4G闪片。

网友:
你上网查一下吧,因为我一直找不到FALSH,因此我也没有做过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量产成功就行了。之前看别人做的32G的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自已没有测试过。。

网友:
芯片型号不一样不能叠的,量产也只能人一片F,自己做优盘多年经典的说

网友:
理论上应该行得通的

网友:
我也看过U盘芯片叠加的,但是没有试过

网友(2012-01-04):
我有个爱国者4GU盘,芯片另一面好象还空着,貌似直接可以焊个上去。

网友:
不可以的要同型号才行

网友:
理论上可以,楼主快点动手试一下,好了告诉我们心得

网友:
lfash芯片的引脚定义一样应该就可以了吧?是不是还要涉及到寻址???

网友:
叠焊的方法我以前也看,不过没亲自实践。

网友:
应该可以吧。我估计,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