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诊断卡显示 n口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05):
n是8下面一个口再少一横,口就是8下面那个口,主板是技嘉848p的

网友(点评):
就是NO CPU的意思,表示CPU没有运行

网友(点评):
不是n口,而是英文中的 "no",哈哈 是“没有”的意思,,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看不懂啊哥

网友:
大哥那是NO  好不  是主板或者CPU 没工作

网友: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no  就是没有跑码  晕    你第一次看诊断卡吧兄弟

网友:
兄弟 你的诊断卡是中文的?

网友:
这也看不懂,怎么混的

网友:
晕,所有的条件都有呀!电压,时钟,复位,bios也刷了,什么原因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

那个bios没片选信号,只有一个oe跳变信号,不知道啥原因,各地对地阻值都好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