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90 保护隔离不过,大家帮忙参谋一下。

楼主(2011-12-05):
(图片)

网友:
你把PQ21拆下测BQ24751第10脚看看有没有3.3V,如果没有你可以更换该芯片

网友:
芯片条件满足的话先直接换了试看看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 由于该机没有点位图,上面的原件标示很乱,没有时间找件,于是就应急维修一下。去除保护功能。bq24751没有坏。是由于外部的保护电路出了问题导致的。简单说一下。拆除Pd21 ,断了ac_off_3#的控制信号。将Pq19拆除,去掉该处保护功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sony的保护电路太复杂。

网友:
只要修好就行了,但是哪位大哥能讲一下SONY的保护隔离电路,那一定会很有看头,SONY的保护电路太难了,

网友:
这是拆了保护,如果有那位dx能处理实际问题更好

网友:
SONY 的保护电路有3部份,欠压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

网友:
厉害啊  我一电都看不懂哦

网友:
先仔细看看  电路 这个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电路真的好难好难啊

网友:
下次请个高手来讲索尼保护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
其实我下了个图看了一下,这个保护电路左下角都把工作关系和电压标出来了,具体就是去查了.

网友(2012-01-04):
我里也有一块SONY MBX-159的板,也是保护隔离不过.它是19V通过PQ1,过不了PQ21.PQ21的S/G极都是19V.充电芯片也换过了,就是查不出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bq24753 的也是公共点没电压.参考你的图纸修一下.sony 真难搞

网友:
可以细细查验 的,开机后全功能都OK吗?

网友:
手頭上也有一台SR15T~
板子也是用MBX-190
待機3V對地短路~去除PC171電容測短路還是在~
沒點位圖~找不到PJ12的保險絲在哪~~~~好難找啊~~

网友:
此机保护像是仁宝的点火回路,修的时候主要找ACIN#。PACIN#。ACON。AC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