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12V,5V的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稳压取样是在哪个电压上取样的?

楼主(2011-12-05):
AOC 15寸的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如果只接12V的负载,不接5V的负载,则12V就稳不住。如何能,不接5V的负载,12V仍然稳得住?电路改起来,很麻烦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接了之后电压跳变证明有短路或者电源带不起负载、想要知道取样来自那里就应该跑一下光耦的电路、正常来说断开高压的供电就可以了、实际5V的电路不用去修改的,保持原样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  一般5v不管它 12v也不会跳啊!!   是不是12v有问题啊!

网友:
5v对地接一个电阻.3--5w47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