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出现很多小雪花!

楼主(2011-12-05):
我最近收到一步投影仪,不过上面有很多小雪花,该怎么维修呢!跟灯泡有关吗?各位大哥大姐急急急急急啊!

网友:
兄弟, DMD坏了,不要修了,买一个好几百

网友:
呵呵这样那不是修理的都不要了,只要别人同意修就修。钱到手就行

网友:
不是灰尘  要是灰尘的话 不是白色 是粉红色  你看看你的机器是 DLP的还是 LCD 的啊

网友:
哦哦!谢谢大家,我找到问题了   果然是DMD坏了!我报给客人是1000多!DLP和LCD是什么来的!

网友:
天气冷了,下点雪很正常啊~~

网友:
奥图马的投影机DMD坏的很多

网友:
友情提示,换了DMD后,尤其是针式的6018W 632AW 什么的,一定要换上石墨导热片,要不用不了多久又会返修的

网友:
打算入手一台DLP的投影,请教诸位高手,DLP的投影耐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