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bond W83627EHG IO芯片第74针与VBAT线路是如何的?

楼主(2011-12-05):
今天拿来一块七彩虹主板C.NC65-M2,学习IO芯片,用万用表测IO芯片第74针脚与VBAT正极不通。
Winbond W83627EHG IO芯片第74针与VBAT线路是如何的?它们之间是否有其他元件?
请高手解释原因。
芯片

网友:
有可能有电阻之类的!

网友:
IO只要记住开机那几个型号就行了!!

网友:
肯定不可能是直通的,电池会通过电阻限流,再经过双二极管,再到IO的。
同意楼主:
5.0
fengchsh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