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R.S.T PRO3 如何做成U盘启动

楼主(2011-12-05):
请教:R.S.T PRO3 如何做成U盘启动。

网友:
这个不懂    爱莫能助

网友:
是要做维护盘还是系统盘

网友:
先做成U盘启动,,再把它拷到U盘里(如果是DOS文件的),或临产成CDROM的格式(如果是ISO格式的)

网友:
U盘引导启动RST PRO的,或者光盘、硬盘引导启动也行,我不会弄。

网友:
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7#pid4607335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H55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