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65主板开机掉电不停重启

楼主(2011-12-05):
请教高手, 是有短路还是哪里???????????

网友(点评):
应该是缺少一项供电,全板测量供电

网友:
复位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要么就是温控

网友:
引起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得慢慢查,比如:芯片组虚焊\电源芯片热稳定性不好\滤波不良\复位问题等等

网友:
BIOS有问题有会这样,你都试试吧

网友:
复位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
BIOS有问题也会这样,你都试试吧。

网友:
BIOS、复位、南北桥虚焊,有些主板,内存有问题也会引起此情况发生。

网友:
我只上CPU就出现这种情况,谢谢大家我在仔细查查

网友:
是短路还是没有检测到内存掉

网友:
谢谢大家了啊,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