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1-12-05):
我是菜鸟,各位指点下啊!  南北桥虚焊一般都怎么解决啊!直接加焊就行吗?
     一般南北桥拆装温度控制在多少度合适、还有时间,热风枪可否拆焊

网友:
百度一下,这个问题在这表示晕

网友:
这个看经验的,要分有铅和无铅的,各个熔点都不同。。。

网友:
虚焊。。有BGA返修台就能搞好。。。温度嘛。。自己看。。达到熔点就可以了。。热风枪吹有风险。
]

网友:
热风枪肯定不能拆南北桥的,没有焊台的话 最不济的就是用哪种大的热风筒,如果有焊台的话取就比较简单了,上下部温度达到24左右就可以了,不过台式机主板做这个不划算,成功率不是很高,成功了也不会很稳定

网友:
最好是用BGA

网友:
我的是老笔记本噢!  自己用的
    没有BGA反修台,想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