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一体板无输出

楼主(2011-12-05):
大电容有300伏,开关管正常,D极有300电压,g极无电压,g极接一个二极管貌似有问题,吹下量又是正常的,装上又是老样子了正反量都是0.63。查旁边的几个贴片电阻,也基本正常。IC1203P60 光电是L0745,我很菜,大侠给个维修思路,特别是IC1203P60 L0745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电路啊,用5L0380模块代替电源芯片和开关管,保证没问题.我曾经有发过一个关于5L0380的代换方法的帖子,到我空间找找看吧.

网友:
更换电源模块!找同型号对比测量一下内阻!!!

网友:
看下控制极是什么控制的,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