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18150P的资料?

楼主(2011-12-05):
谁有18150P的资料?这一个6脚的贴片元件。是一台电视、游戏、读卡、便携式DVD上的,从电路看是转换电压的。电路元件较密,不知道其资料,所以不太好查电路。现在只知道5脚为12V供电;6脚是输出;2脚接。

网友:
没有人有这元件的资料呀???

网友:
财片元件的字母不一定就是型号,可能是代码。

你这个级别的,可以很容易画出这个IC的电路图,上传后,分析一下。

许多便携DVD的芯片采用一体机甚至是笔记本上的元件。参考一下。

网友:
回版主的话,不是我不想去画图,这元件太密了,又有大元件把电路挡住了,是想有电路资料跑电路更方便一点.传个图上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