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屏供电电压没有了?

楼主(2011-12-05):
有块HT190WG1-100VE-X0屏,插上屏线,供电就没有了。驱动板是好的。是不屏供电短路将电压拉低了。怎么修呀?原先是白屏,屏供电保险烧了,换上保险后还是白屏,测量供电电压,为0V。保险是好的。没换之前保险前面还有5V供电。换后就没有5V供电了。怎么修呀?没有测出来短路的元件。
供电短路
付吕剑武
可能是驱动板上的供电管烧坏了吧,打一下值看看

网友:
屏上面的码片或主芯片挂了,

网友:
外接电源看一下供电电流来判断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你至少量下5V对地阻值涉,
如果偏底的话可以用可调电源烧一下看看

网友:
30卖我算了..修不好就卖我

网友:
一定要修好。

网友:
拆开U1看看不就知道咯、晕。

网友:
我看你是把屏线插反了吧

网友:
。。屏上5V短路 。或升压电路的升压二极管后级短路 。。。这种问题基本都修的好

网友:
此题常见 待有经验高手来解决,事后麻烦LZ解答下~~
观注中~~~

网友:
我也碰到过很多这样问题的,一般是屏电路板上有短路,先量一下贴片电容有无击穿,贴片电阻有无开路,其次就是供电IC,如果这些都排除了,就可能是主芯片坏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先看一下电容有无短路的吧。祝你好运

网友A:
进来学习一下 各位高手的修理经验

网友:
先查一下屏上供电用的电容和芯片看有没有击穿!

网友:
可能是先有元件短路,然后把芯片烧了吧!

网友:
屏坏了就换了直接不用修。。修来干什么

网友:
我们这里这种的 主芯片坏的多。。不过请修好的解答一下

网友:
U4芯片已烧掉了一个角,换了再测。

网友:
主控芯片坏了吧,先量下供电阻值!

网友:
测下高压板主芯片,再看下驱动板给屏输出电源的叫什么-33的芯片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一般屏供电电路短路烧屏保险都是大的贴片电容短路。至少我修了几块是这样,我还遇到过烧保险,没有短路。换上保险试机一段时间后屏主芯片由于高温而裂开的,那是芯片内部不良所致。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烧下,看哪里短路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知道是屏上短路,就是找不到什么地方短路,有高手说下怎么查吗?期待中。。。。。

网友:
可调电源烧...............

网友:

经过两天的时间,修好了,几张图片上传给大家。

网友(点评):
把维修经过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15-10-25):
论坛是交流的,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楼主遇到困难就会来论坛求助,修好了也不共享一下经验,唉,这年头。

网友:
测一下屏5v对地电阻值,如果很小 先查滤波电容后换芯片

网友(2016-11-02):
谢谢各位提醒。我刚修的一台白屏是因为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