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触发掉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1-12-05):
     T40 待机正常 0.03A ,  3V  5V  1.8V   1.5V 输出正常  一触发电流无跳变直接变为0.01A,    测3V 5V 没有输出 , 但1.8V输出正常.
      测1631工作条件 23P 3.3V,   供电16V ,   9P 2.5v.   7P  28p3.3V  工作条件满足
      触发掉电一般为:短路保护
                                  缺电压
                                  温度
     电流没有跳变 直接变为0.01A   所以排除了 缺电压
                                 1631  23P 正常哪温度也没问题

   只能 查短路了    3V电感对地阻值偏低 30欧  查3V     未发现问题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把3V滤波电容 换了    开机 输出正常

  看来是3V  滤波电容的事
  待机时电流小  所以输出正常     但开机后电流变大     所以直接短路了

网友:
怎么就想到换个电容呢,我不用点击下我是不不知道的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ibm 待机有1.5v吗   好像没有吧

网友(点评):
有,你看了再说

网友:
楼主运气还真好呀,换电容,有时很难想到

网友:
没听说有1.5和1.8V待机电压的

网友(点评):
有,你也看了再说。

网友:
谢谢拂泪飞花提醒
找了相关资料重看了一遍
确实有1.5和1.8待机电压先由U51(MAX1845)控制输出1.8M再经Q76转换成1.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