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Q550S笔记本换高压条后。调至高亮度后灯光闪。。

楼主(2011-12-05):
天运Q550S
笔记本
换高压条后。调至高亮度后灯光闪。。
控制亮度电压调至暗的话就不闪了。
是新换的高压条和原来的高压条控制信号有差别吗?
笔记本

网友:
你换的是原装高压,还是改的那种。可以改下高压试试

网友:
我换的是改装的那种。电压方面我也搞了可调电阻分压也不行。
也许还真是要原装的才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