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725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1-12-05):
acer D725进水,拆开笔记本,观察没进的水不多,主要集中在cpu供电这边,清理干净烘烤干水分。通电,不开机,测公共点电压正常,手摸待机芯片有温度,根据经验,可能vl线性电压有问题,测vl电压没偏低。断电,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L6对地0阻值为0。看来走弯路了,拆掉电感L6,烧机,usb供电芯片u12发烫,拆掉后,阻值40欧,没好板对比,暂且认为真在、常。装上L6,插电,自动上电了,电流0.56.量波形,还没跑码。维修陷入困境!

从新整理思路,L6对地阻值40肯定不对,有仔细量了一下,正反阻值都是40,那肯定不对,这一路应该有芯片短路。烧机,这次没那么好运气,烧不出来,看来对着图纸一个一个拆了,当拆到U45 G2997是阻值恢复正常。装上L6,但手上没有G2997这个芯片,客人着急要,仔细观察电路,应该能找到类似的芯片代换。找来一块V3000料板,发现内存供电0.9V的芯片类似,找来图纸,对了一下还真差不多,拆下来装上,有随便找了一个usb过流保护芯片,稍微公路一下,通电测试,打内存排阻上的波波已经正常了,接屏亮机。装机测试,功能全正常!
      以后大家碰到内存0.9V供电芯片坏没芯片时可以参考图纸代换,功能管脚基本类似!

网友:
这是G2997的资料,献给大家,作为电路的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