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945GC维修 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1-12-06):
接到手后,插上诊断卡,上电。。。发现诊断卡不跑码。。因为这个诊断卡没有复位灯。。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复位啊。。
所以只能从电压开始一个一个慢慢量起。。。。发现CPU供电没有,内存供电正常。。再量1.5电压。。。结果发现1.5V电压压不正常只有0.55V。。。。再量一下MOS管的控制极,只有是0.56V左右。。。首先把MOS管换掉再说吧。。换上后还是一样的结果。。。那就要从G极下手了。。因为控制极不对。。。。那就要开始跟一下电路了。。。发现去到一个LMV324芯片。。
上网查了一下。这个芯片是一个几个比较器集成在一起的。。其中一个就是连1.5V的控制极。。。
V+     V-      Vout                   Vout就直接连MOS管的控制极。。V-就是连接MOS管的输出极也就是1.5V那里。。。V+是同相输入端。。。。。。哇。。看来这个不是那么好搞啊。又是LMV324的。。不是一个RT9202直接控制的。。比较RT9202麻烦好多啊。

首先把V+  V- Vout电压都量了一遍。。。。。。V+ 0V      V- 0.55V      Vout 0.56V      比较器个人认为同相端大于反相端。这样才输出上拉电压。。。。。。明显V+ 0V是不对的。。。。就从V+跟起。。。。后来发现是经过两个702小芝麻MOS控制的。。
第一个702 控制极为2.5V    D极直接连接V+  S极接地。。。。所以2.5V高电平。。导通。。所以把V+给拉低成0V。。
第一个702控制极又去到另外一个702管的D极。。。。看来是第二个没有导通。所以导致没有把2.5V拉低。。。
所以导致第一个702导通拉低V+     。。。问题找到了。。。。
再量一下第二个702的G极和S极。。G极是0V   S极是接地。。。。怎么会G极是0V呢。。。马上打一下阻抗。。
发现G极的对地阻抗为0。。短路了对地。。。。很有可能是702坏掉了。。。马上拆下来。。。。拆下后再去打阻抗。。
结果正常了。有1千多。。。。再把拆下来的702量了一下。。G极和S极相通了。。。。。。
结果换上一个702。。。上电。。结果电压出来了。随便跑码显示。。。维修结束!!!!!

网友:
遇到要跑线的板子头就大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哦,佩服。

网友:
楼主认真

我是刚来的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呵    不错哦    值得学习的经验

网友:
搞维修,首先就得细心

网友:
北桥供电短路也会造成CPU供电不输出吗?

网友A:
佩服楼主的分析问题能力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就跟楼主的一样,还没整,参照修理。

网友:
1.5V电压出了问题啊。。但是1.5V电压出了问题,CPU电压肯定不出来啊。CPU电压一般情况都是其他电压都正常了,CPU电压才出来的。。。又是1.5V的MOS管控制极的电压出了问题啊。。所以才这样啊。没有说北桥供电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的分析问题能力

也没有什么佩服的。。。只是遇到什么问题就去查那里跟那里。。。

网友B:
结果发现1.5V电压压不正常只有0.55V。。。。
问下这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结果发现1.5V电压压不正常只有0.55V。。。。
问下这是什么电压啊?

南桥旁边的。。。应该是南桥的1.5V供电吧。

网友:
使劲查,查他个天翻地覆

网友:
那个1.5V 是南桥的供电啊?

网友:
比较器,管子输出不正常,就先查那个V+进来的基准电压,

网友:
也没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南桥旁边的。。。应该是南桥的1.5V供电吧。

是啊 南桥供电都是经过比较器输出的,还不错修的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南桥供电都是经过比较器输出的,还不错修的漂亮啊

过奖啦。。。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