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 品牌机主板

楼主(2011-12-06):
打各路阻值 正常没有短路,接上ATX 电源 CPU 内存,桥,供电,都没有,南桥烫 (865主板南桥没有供电 发烫是正常吗) 我是新手,帮忙分析下维修思路,三可友。

网友:
南桥没供电怎么可能发热,南桥挂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插电就发烫 SB挂的几率很大~

网友:
待机3.3有吗?南桥烫有短路的地方。南桥,网卡,声卡,一般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南桥待机时候不会烫的,

网友:
换南桥   应该可以好

网友:
饼哥说过,INTEL845 865主板缺少桥供电1。5V 会导致南桥非常烫

网友:
对地测南桥供电的阻值,或是打下待机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