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独立显卡花屏,显卡,显存已经换过,无解。

楼主(2011-12-06):
这几天接了十几台NC6230的老机器,迅驰2代的,915北桥,ATI X300独立显卡。花屏扔到最后修。据说是难以修好的。。有些事开机 HP LOGO小画面画 ,有些是整个屏幕花,全都是竖线的那种。。试过换显卡换显存都不行的。有没有人修好过??指点一下哈,,反正是一直没研究出来。。不过记得有接过一台开机LOGO画面出竖线的,压压内存槽就好了,一松手又不行,是PCB板的内部问题了。怀疑都是内存槽到北桥的线路有问题,无救了。后面直接告诉客户换板了,主板也不值钱,修的费事。英伟达代工的这些主板不咋滴,图纸都没得找的。放弃了。现在维修难整啊。。。有没有哪位遇到过或者修好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沙发自己睡了。

网友:
加焊内存插槽,北桥啊!

网友:
有的主板板层有问题了,显卡做好了不久就会返修,不如订一块主板,价格也不高。

网友:
重新植球再焊

网友:
内存槽氧化,脱焊都有可能,     别的机器你用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觉得内存槽和显存

网友:
换板子比较好

网友:
十几台都这样啊,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靠!内存槽和北桥都不用试了上次我也遇到一台显卡北桥显存内存槽都换过了故障依旧和你的一样但开始是不花,偶尔不显,压显卡就显以为。。。。。。。。。。。。结果花了。(此处省略一万字)。
换了一堆还不好放弃了,客户见我没少定芯片挺辛苦就没说啥拿走了。后来我不甘心总琢磨这个事觉得换芯片中间有一个现象就是显卡旁一排电容掉了一颗花的就有点变化了补上复原我现在想想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换电容,我想我也许能修好,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曾经朋友修过个花瓶的板子,后来据说是显卡板后面的一个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