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电源pow--ok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1-12-06):
七盟电源pow--ok不正常求助
各个电压正常,cpu不启动,确定为pow--ok故障,实测0.036v,使用的是ps222s芯片,对你此芯片不了解,求助维修思路,大神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1-12-13 22:33):
各路电压输出正常,只是没有pg

补充内容 (2011-12-13 22:58):
七盟,让我不小心在主芯片短接了一下,带机5v也没了,检查是稳压管短路,拆掉,又吸开了带机变压器一个脚,脑子短路又加一下电,接着烧坏一个管子,没配上,妈的pg没修好又添个病,,这个电源太紧凑了,满满的

网友A:
你说的会不会是主板有短路,电源已经保护啦!PW-OK可定每输出了!

网友:
嗯,有可能短路保护了

网友B:
IC的第一脚电压有无1.8V以上?

网友:
CPU不启动是能开机点不亮主板还是不能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会不会是主板有短路,电源已经保护啦!PW-OK可定每输出了!

再来看看,判断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的第一脚电压有无1.8V以上?

这个是单芯片除了pg似乎其他正常

网友C:
你可以试试不带主板来开启电源看看有无PG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不带主板来开启电源看看有无PG输出

不带负载也没pg。。除了没有pg,其他都正常,电压都对

网友D:
  上图看看  是不是跟我的修理的 七盟电源 一样的型号  我的是ST-450PA

我上次也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主要的是 电压条件没有满足  芯片232要求 而已

需要看看    希望楼主能上图看看  七盟很狡猾  只要电源出现问题  就会把一些器件搞坏 然后就给你造成无法修理的假象  需要你自己画线路图  解决  不然很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图看看  是不是跟我的修理的 七盟电源 一样的型号  我的是ST-450PA

我上次也 ...

腰细,,原来如此,,明天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图看看  是不是跟我的修理的 七盟电源 一样的型号  我的是ST-450PA

我上次也 ...

已经上图,过来看看

网友:
这个电源用料挺足的样子!
是主动PFC吗?

网友:
  你的电源 跟我的电源 布局完全不同啊    不过我看到了 控制芯片的板子 跟我的很像

Ps22S 芯片的一只脚上面的电压不对  可能测量到得是+12V 或者-12V 才导致 pg 没有信号

实际上面PS222S的某只脚的电压 是0V  不是+12V 或者 -12V     建议下载 PS222S 芯片 英文资料 看看

再通电测量一下 各脚电压 你会发现的  还有 一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116-1-1.html

这个是我修理的帖子  请楼主参考一下  我发现楼主的电源功率比我的高  不过就是单面板

我的帖子里面有  cm6800 跟 ml4800芯片类似的电路图 可以给你帮助的  你下载来看看

还有楼主  通电测量一下 PS222S 芯片 的第 9 ,11脚的电压 如果电压是+12V 或者 是 -12V   不是3.3V

那么  PG信号不会出现时正常   并且根据那只脚看看周围的电路 你肯定会发现问题   这个可能需要你自己找了(最好参考一下我的

帖子里面pdf电路图  PS223 芯片11脚周围的电路 可能更快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