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后桌面图标不可用

楼主(2011-12-06):
电脑启动后点击桌面图标无响应?

网友:
重启后你再插鼠标有时就是这样的

网友:
带电插了鼠标。。。

网友:
USB鼠标使用方便很多,什么时候插都行,即插即用。

网友:
有没有装个系统试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个菜鸟

网友:
如果是usb的,把鼠标拔了再插

网友:
次次都是这样的话,和南桥,USB供电有关

网友:
点击桌面图标无响应?说明鼠标可以移动,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HD有问题,启用系统修复一下!

网友:
桌面图标不可用,百分之八十就是你系统中了病毒,重装个系统吧,或者使用下面快速启动栏的图标到网上下载QQKAV杀下毒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还是建议装系统!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再重启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