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再次发帖 昂达N61GT 主板 ISL6566电源管理

楼主(2011-12-06):
关于CPU供电再次发帖  昂达N61GT 主板 ISL6566电源管理芯片。
今天再次研究发现CPU供电为0.9了,测VID组合:VID0  低 VID1  高 VID2  低
VID3  高 VID4  高  该组合结果就应该输出0.9的vcore。然而AMD的CPU 工作需要1.37 的电压呀,正常的组合应该是VID0  低 VID1  低 VID2  低   VID3  高 VID4  低
哪里的问题,该往哪里下手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这板北桥虚焊会导致有时有电压有时没电压的 你可以用风枪吹下就知道了,不用太给力 20秒就可以了

网友:
把VID组合表补充上

网友:
这个是自动的吧

网友:
找不到该主板的图纸,找个别主板图纸查一下,发现VIDA是由CPU座发出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能否强行拉高或者拉低呢?大侠在哪里?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VID是由CPU坐里面出来的     先换个CPU看看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很大,还是换cpu吧。。

网友:
CPU没问题的

网友:
看不懂,VID是什么 啊,过来学习

网友:
楼主可以改变VID组合提高电压!

网友:
CPU跑码才是正常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