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换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1-12-06):
明基显示器驱动板又个3.3V电 和5v 的 请问 换电源板后驱动板。只连接个5V供电成吗

网友:
不可以的  点不亮

网友:
明基的fp71有很多版本 有不带3.3的 有带的  有的版本电路上没安装3.3v的原件 你对照一下原装的板 把原装的拆下来补在新的上就可以

网友:
你的意识是说必须要3.3和5V的 2个缺一不可是吗

网友:
电压不对肯定不行的

网友:
那要看驱动板,由它决定。

网友:
肯定不可以的。

网友A:
一般的电源板有5V 12V两组。但部分机器把驱动板的3.3V也做了电源板的5V输出电路上,这样,你改电源板时,就要考虑到有没有这个3.3V。如果有,就直接换,没有,就加个3.3V的稳压IC。

网友:
3.3V好多是用来供MCU,无3.3V不能工作了

网友:
3.3v电压是有用的,不能少。有这种电源板卖,我买过

网友:
告诉你们个秘密3.3 和5V一个也不能少,我把5V接3.3  然后再接个5V 的正常显示。问题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电源板有5V 12V两组。但部分机器把驱动板的3.3V也做了电源板的5V输出电路上,这样,你改电源板时,就 ...

老大比如现在有个电源板出来的5V电压    怎么接个稳压管变成3.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比如现在有个电源板出来的5V电压    怎么接个稳压管变成3.3V啊

前面不是说过了吗,把原来的3.3VIC拆到新板上接5V就行了。
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