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80显卡虚汗

楼主(2011-12-06):
手里一台宏基5580的本本,3个月前就拿过来修过一次显卡,现在又出现虚汗了,能换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不。本本显卡是7300的,换个改良的不知道能不能 行,求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点评):
7400的改良的显卡淘宝上很多都是打磨的。。。

网友(点评):
重植下,改长转,基本上没事的。

网友:
换7400T的显卡,升级版的就可以了,但购买显卡时要注意不能买打磨的显卡。

网友:
从新置珠,也行啊,我感觉和换新的都一样

网友:
要想不反修 必须要换改良的 一般用个一年左右没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所说,要想不反修最好是换个改良版的,7400T,如果只保一个月,重新植一遍问题应该也不大。

网友:
7300的必然换7400改良版的,我之前有台DELL D620,植了4次7300,每次都用不过一个月……

网友:
chuanqi
说要想不反修 必须要换改良的 一般用个一年左右没问题。
我觉得那是神话

网友:
英伟达的显卡 易虚焊  建议换一个新的。。。

网友:
换吧 那板子经不起折腾

网友:
换改良,必须的

网友:
7400T咯,这改良的,不会那么容易坏

网友:
改良的温度能低10度左右

网友:
为了不麻烦,换改良的好

网友:
支持 改良  问题少出

网友:
注意,这台机器的导热管我遇到过漏气的。楼主不妨检查一下!

网友:
好多意见,学习了

网友:
嗯好,谢谢各位了,我已经把本本加焊过两次了,下次出问题一定换改良的。

网友:
直接换板子得了

网友:
要想用得时间长,要换改良的,如何认打磨的芯片这个贴子里面写得很清楚,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1917-1-1.html

网友:
换新的显卡就不会出现咯。

网友:
换改良版本 我们这里显卡坏的 都是换改良版本 连植株都不干 返修多

网友:
我也是用5580的机呀,感觉没楼主说得这么恐怖。

网友:
还是换了的好,返修伤神啊

网友:
换110mt改良的也可以 便宜点

网友:
芯片不好招呀
你要看好了 都是无铅的锡球

网友:
如果价钱谈得上去直接换改良的多好。返修太麻烦了

网友:
要不重置球 改长转 要不就直接换740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