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坏成这样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1-12-06):
一台索尼笔记本的硬盘,320G的,用MHDD扫描后,到3%的位置 绿色块就有180多个了。后面的我就没有扫描了。坏的程度全部是绿色块。还能修复好吗,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用专业的软件修复时可以的

网友:
UDMA也许可以屏蔽的  物理坏道的话屏蔽  逻辑坏道的话擦除啊

网友:
反正以我不专业的眼光看来,太严重的就是搞起来,也活不了多久

网友:
可以用hdd擦除,,擦除之后原来存储的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
恢复数据应该可以,但修复起来使用的话可能性不是很大。

有数据就备份出来,硬盘坏道没什么可修的,

网友:
数据我都能找出来,我想把 绿色块修复好  使这个硬盘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
专业级的硬盘维修软件  只有修硬盘的地方会有的啊

网友:
绿块可以用软件弄一下 应该还能用

网友A:
UDMA大约5万多,不带数据恢复的3万多,你为了修一个盘合算吗?
而且还不一定修得出来。
如果是新手,一般还要先搞坏起码100个硬盘才能有点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DMA大约5万多,不带数据恢复的3万多,你为了修一个盘合算吗?
而且还不一定修得出来。
如果是新手,一般 ...

呵呵,是这么个情况哦。

网友:
这种问题有70%可以修复,但是里面数据报销,要数据的话基本是没问题的,我已经做过很多这种的了

网友:
要看数据重要吗?如果不重要的可以去修修,但是你要想学会修硬盘那你就要有足够的金钱和精力啊!但是修硬盘的价格会很高,这个价格就是你的付出,一般在三四白左右!但是呢客户如果文件不重要,他也没必要话三四百修一块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