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32LH20R-ca故障

楼主(2011-12-06):
32LH20R-ca液晶电视,是2010年出的机型,它有以下2种通病:

   1:电源板5V供电应用IC 3B0365J(难购元件)易损坏, 可用3B1565J(易购元件)代换,更换后要注意,供电IC的保险电阻肯定损坏,对地电阻不损坏,但并联的稳压二极管肯定损坏,去掉它不要。如果不去掉,则出现5V不稳定,没法开机,或开机哨叫。

   2:有时开机1个多小时就保护,有时全正常。这种故障修到售后都怕的。我本人也修怕了,先讲讲修到怕的经历吧!
    接到用户反映,电视买了1个多月,电视开机,有时10分钟,或1个小时,或几天就出现黑屏现象(声音正常),关了后再开,又正常,去了N次用户家,从电源板开始修(LG黑屏现象多数是PFC电路引起),换了块新的电源板和开关,用户用了1个多月,又说不行,后又换,还是不行,就换高压板,换了又正常1个多月,又出问题,只好换主板了,换了又正常半个月,讲到这,你们都知,我又要到这用户家了。电视里的电路板都已被我换完了,只差屏,但这故障我肯定不是屏的问题,包括逻辑板。(我已被同事认为我的技术是最差的一个了,里面什么都换完了,笑我撞鬼了。)用户不肯换机,说修不好就退钱,但不可能退钱的呀。只好把台新机的屏,电源板,主板全调换上去, 心想,这下真不会有问题了吧!点知2个多月后
    难道他家真的有鬼!上到用户家,这次用户说,还是退钱吧,等我买几条靓的鱼养下,我一看他的鱼缸,什么都明白了。他的鱼缸靠着电视的右傍,正是高压板的傍边。唉!我为什么想不到这个原因呢!笨、笨、笨。我说:这次修不好,我自己比钱买你机。我马上拆机,10分钟搞好。现已过半年了,这个用户没有再烦我了。

   高压板因受潮或在高压输出线路积尘而漏电,造成高压板不定时自保护,解决方法如图。

**(第一次换电源板,各种电源板输出功率有误差,高压板漏电轻微,所以它正常一个多月,第二次换掉了高压板,在这个月中,因受潮积尘后又出现故障,换主板跟换电源板同样原理。)**

这型号的机在以后的维修中,同事也碰到很多这故障,跟我要好的就马上解决了问题,其他都修到怕。因为不定时黑屏,(LG高压板故障率非常低,黑屏主要是电源板引起。)

网友:
挺详细的 多谢

网友:
这样的都有,那有没有多收他的钱啊

网友(2012-10-10):
楼主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没看到图,还请楼主指点一二

网友(2014-08-08):
师傅 我的是有5伏  没有12伏跟24伏 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