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0A显示有红线条,并且抖动

楼主(2011-12-06):
接了台同行的F30A开始是黑屏,换了屏之后发现屏幕抖动,过了一会儿慢慢出现白字边缘有红线条,不知是屏线问题呢,还是显卡?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现已解决,是显卡的问题!感谢各位啊!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大 这个我修过很多了

网友:
我想也是显卡问题,因为你的屏已经换过了,屏线的可能性小!

网友:
你内外接看是不是花屏,不是花屏换屏线,和屏试试。是花屏那就是显卡

网友:
先把显卡焊下

网友:
先加焊显卡吧!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最好是再换个屏

网友:
红线抖屏 这类故障是屏或屏显引起多 黑屏现象无疑是显卡引起了   你先考虑一下高压

网友:
屏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过屏幕了啊 我还想说是屏的问题的最早  因为呢 店里还好多那样子的抖屏的 全lg的 诶的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屏线问题居多。

网友:
把屏线和屏换掉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那里问题  修好了吗...

网友:
显卡问题较大 应该是84系列

网友:
我想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屏线问题居多。

谢谢!是显卡问题!

网友B:
想问下楼主 换屏和显卡 这个价格你怎么说服客户换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 换屏和显卡 这个价格你怎么说服客户换的呢

哈哈……这个是秘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提.我修过.

网友:
排除法都能搞定

网友:
外接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