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的师傅个看一下

楼主(2011-12-06):
新接的一个电脑,不开机,将主电源的绿线与地短接,电源风扇cup风扇硬盘都工作,只是没有画面,coms放电了,不管用。另外短接情况下所有风扇一会就停,插上主电源有时能开机,但没有“滴”音,也没有画面。。将内存硬盘拔掉也一样。哪位好心师傅给看一下不胜感激。。。。。。
不开机
电脑

网友:
主板坏了嘛
你肯定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楼上正解。 补充 肯定不是电脑维修。

网友:
肯定 不是电脑维修啦~~~起码的诊断卡都没...

网友A:
正解。。只是朋友的电脑,,谢谢各位,,,,能告诉我哪里出毛病了吗?

网友:
一定是主板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坏了 应该是绿线到开机那一段路有问题啊

网友:
看看门电路 会专用开机芯片

网友:
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要好的电源更换一下看 或者诊断卡

网友:
主板问题,有时候跳线设错也会这样

网友:
拿给我们修好了

网友A:
可是主板外观很好啊,电容也没有爆浆现象啊

网友:
lz买了个破主板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第一,换一个好点的电源试看看,然后放个电再试,最起码的要有万能表和诊断卡试和量,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有故障,可能伴随有BIOS资料损坏

网友:
换个主板就是啦 现在主板也便宜

网友:
建议给专业人士。这个用嘴不好解决啊

网友:
我们不和客人讨论技术的问题

网友:
N多可能 还是拿去维修吧 尽量不要短接 有时会把问题扩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