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无复位

楼主(2011-12-06):
求助啊,t42无复位,南北桥都换了,cpu也换了,该查的都查了,假负载上复位只有0.12左右的,晕了,那些数据线都查了,hub也查了,无思路了,求救啊

网友:
你说的没有复位是没有CPU复位还是PCI复位啊

网友:
时钟查了吗

网友:
供电和时钟正常才谈复位,你确定都正常吗?

网友:
路过,楼主说的不清楚,很难帮你

网友:
楼主说的是CPU先复位吗,如果是重点看下REF HUB的REF查一下.上次我就修过个一台T40的机器,是HUBREF出问题问了,还有重点查一下北桥的电REF之内的电压.

网友:
你查那个是不是假负载啊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