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认到网卡,不能上网,一直显示获取IP,然后打感 ...
IBM T60 认到网卡,不能上网,一直显示获取IP,然后打感叹号

楼主(2011-12-06):
IBM T60 认到网卡,不能上网,一直显示获取IP,然后打感叹号,,,网桥换过,,网卡旁边PL3L 5002FE这个芯片,现在该怎样下手呢,,还有一个问题,那个是MAC啊,,
芯片
Mac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先做系统,如果做完还是一样的话,只能查网卡工作条件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4041-1-1.html

网友:
晶振注意下, 软件一定要确认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