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90冷机子里 用适配器开不了 的真象是什么呀??????

楼主(2011-12-06):
E390 板号  LWG2-U  在几个小时不用冷机状态呀  只要插上适配器 就开不了机 看电流 待机0.02 按下开关 电流一直在0.00~0.01跳变 用电池怎么开怎么好    用电池开机后插上适配器也可以充电    还有 只要开机后到电脑工作一会后  在用适配器也能开机  这是那个部份引起的呀 有大哥可以讲解下嘛

网友:
   修过这样的问题,重点查LM393旁的电路,电容等,

网友A:
用电池正常么?

网友:
电容也会引起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正常么?

是的 电池 可以正常开机  还有 一起用着的电脑关机后也在开也可以用适配器开机 只有 机器关机一些时机 电脑冷了的时候插上适配器就不可以开关了

网友:
奇怪是的问题。, 期待解答中

网友:
  来了!!!

Lenovo E39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明白点 你有电路图吗 帮抓个图来看看

你下个图纸来,,很易找到的啦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虚焊

网友:
充电管理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