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74CM 平面直角彩电 高压故障

楼主(2011-12-06):
突然黑屏,里面有叭叭响声,打开查 行管击穿,(3DD2553) 配一个D2553 管子,开机高压包表面打火,行管又击穿,如何解决?

网友:
高压包打火 你不换高压包 换多少个行管都没有用

网友:
以前看到过有人用耐高压的胶水封过打火的FBT,有的说可行,有的说不行。
具体要看打火的位置。你可以试下。

以我的看法,应该换FBT。

网友:
2楼说的没错高压包不换你有多少个行管换上去就烧多少个,高清机用胶水封就算用得了,你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FBT。是保险吗  有吱吱的声是高压 不是电容响马  请教

网友:
准确的说是行推动变压器了,有的机器里面还是集成的,不仅输出阳极高压,行推动,还有其他一些电压比如110v 了12v了等等,这个打火,就直接换了呗,现在行变便宜了,换了省心

网友:
如果能封得住,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还没见过具体的方法。
我有一次修台17寸的CRT PHILIPS彩显,就是高压包与底板的接触面打火,我用704涂抹后,一点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