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求助

楼主(2011-12-06):
接修一台HP4411S机,不能开机,打开检查无待机3V和5V电压,现在测Q25导通,Q26导通到Q17 ,1234脚都为19V,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查了,本人新手,希望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你说的也不清楚,先查公共点电压·,再查3,5V产生条件

网友:
主板电源芯片51125,19V供电正常,Q25的5678脚为19V,Q26的1235678脚为19V,但是主板无3V,5V待机电压,请帮我分析下待机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7765-1-1.html

网友:
51125芯片烫手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7765-1-1.html

网友:
多半是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经过再次检查分析3V由供电芯片,Q43和Q1026得来,5V由供电芯片,Q42和Q1025得来,现在VBATR正常,供电管正常,芯片供电正常,拆除L36和L37依然没有电压,芯片发烫由此判断芯片51125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种很好修啊 先断开电感 看负载有没有短路 没短路的话直接换掉场馆和管理芯片 基本都能解决 不过你发错版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