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后机子维修!{申请转正}希望能批准

楼主(2011-12-06):
       客户拿过来说已经在别的地方修过了,还发到广州也修过,修不了说叫他直接换板了,说句实在话当时我也不敢接,都几修的板子了,我也没有把握修好,我只能告诉客户只能帮你修修看。

       好了不多说了,前段时间我也发过一篇关于hp511机型的维修,也是雷击和进水。好了不多说了!

       机器拆开之后发现,南桥和EC 都被换过了,网卡芯片也没有装。下面先看下机器还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吧!排查了下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先上电测试下机器的状况吧!上电待机0.02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那么说明隔离保护没有问题!

      下面排查的思路和步骤!

      1、待机电压正常了,先查下开机按键有没有跳变,经查这个机器有正常的跳变,那么这里没有问题。

      2、待机正常了,看下EC 有没有正常工作,查EC工作条件必备了没有。如果EC工作条件满足了,他会给一个信号告诉南桥我已经OK了。好了在这里我查了下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EC型号是SMSC_KBC1070在他的85脚会发出RSMRST#信号给南桥,测量RSMRST#这个信号是低电平,这个机器肯定不对的,如果EC工作条件都满足RSMRST#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按下开机键他会有个跳变为-高低高才对。先对地打下阻值看短路不。打了下阻值为正常,观察了KBC芯片上家已经有好几个引脚都把焊盘搞掉了。先查下焊盘的引脚有什么作用吧!看图:

是空脚就没有什么关系了,继续查RSMRST#为什么不输出,查了下各个供电和引脚都已经到位了,就是不输出,可以判断应该是芯片的问题,从旧主板上拆个焊上。在加电测量这个RSMRST#引脚。测量了下RSMRST#变为高电平了。按下开机键RSMRST#有跳变了,但还是不开机。
         3、那么EC工作条件满足了,看南桥有没有输出和反馈信号给EC了。看图

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下,修机器还是要看下时序图。在这里也讲下这个机器的时序
看上面的时序图,南桥在满足正常的条件后他会发出。这个 SLP_S3#_3R和SLP_S5#_3R 这个信号给TPS51124.现在查下这两个信号有没有输出,经查SLP_S3#_3R 信号没有输出,不用问了肯定先打下他的阻值正常不,一打阻值只有0.02那肯定是一对了,查这个信号的出来到各个点我都查了一遍,没有查出来我不想去直接干南桥,因为上家已经换过南桥了,不想一动就动他,先查查其他有没有短路,没有办法就一个个的拆吧。拆了全部的元器件还是没有查出有短路的地方,没有办法了。最后一招了只能拆南桥了。拆了之后在测量下了SLP_S3#_3R 就不短了。应该是这个南桥的问题了,把南桥焊上去测量下。确实不短路了!心中一阵狂喜。我以为这个机器就这样搞定了,加电看看。。。。上电还是0.02按下一点都没有任何反应,在查下SLP_S3#_3R 这个电压,还是没有。在给他打下阻值结果阻值还是变为0.02我心中都凉了。干才都好的为什么一下就坏了,纳闷中,难到南桥又挂了。不相信这个事实先休息下,好好思考下。休息了下有了思路看来不是南桥短路,应该有个部件为热损坏,在不加电情况下冷机之下,阻值会变正常,所以我拆下南桥之后其实是在冷机状态下,在去测量他阻值正常。装上机器一加电在去测量就变了。看看这个问题棘手啊!没有办法在查下SLP_S3#_3R 连接的地方的元器件全部一个个的查,上电我就用手去感觉每个件有没有发热情况,查了下也没有觉的那发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用我的手背去感觉,因为手心的敏感度没有手背来的高,在去轻轻摸。摸到U518芯片时感觉他微微的发烫,这个芯片为个或门电路。看下图。。。。换掉他,在测量这个SLP_S3#_3R阻值,正常了上电看看这个信号过来了没有,测量为正常输出这个信号。
上电之后按下开机电压有跳变了,从0.02跳到0.22就掉电,马上就重起反复如此。0.20这个电压 应该是CPU电压没有过,用示波器打了下,确定CPU电压没有过。下面就查CPU电压是从哪里出来的吧!
         4、 来看下CPU供电需要具备那几个条件才会输出。看时序图
看上面的时序这个 SLP_S3#_3R和SLP_S5#_3R这两个信号给TPS51124作为开启信号。TPS51124会输出两路电压。一路为1.8V一路为1.25V电压这两个电压在后面还都作为CPU开启信号用。后面会讲到。。。。先看下ADP3208这个CPU供电他具备的条件看上面图,PWR_GOOD_3、PM_DPRSLPVR、PSI#、H_DPRSTP#这几个信号都做为开启信号缺一不可。先查下PWR_GOOD_3这个信号有没有输出,查没有输出来看看他是从哪里发出的。看下图他是由LM393DR2G芯片的第7脚输出,LM393DR2G芯片是个8脚2路输出的比较器。那么来看看这个比较器的工作原理,8脚为5v供电测量他有供电,2脚和6脚做为2V的基准电压、测量他也有输出.来看看他的+极一个3脚一个5脚。那么要想7脚输出PWR_GOOD_3这个信号,那么5脚输出必须大于基准电压。7脚有输出3脚才有。经测量5脚电压为0.46那么这个电压明显是不对的。他应该是个高电平!
注意了这个5脚他连接着很多PG信号。下面来说说这些PG信号!
看下这个图,比较器要工作必须满足他的条件,这有4个PG信号作为比较器的开启信号,如果这4个PG信号缺一个7脚都不会有输出,先测量比较器的供电都正常,后续就测量他的PG信号,当测量了1.8V时见没有输出,那么查下1.8V是哪里出来的,我上面说了1.8V是由TPS51124输出的,这里带过我就不说怎么查了,我直接更换了芯片,1.8V正常出来了。1.8V出来后还有个电压出来后这两V1.25S_PG、V1.5S_PG个信号才出来,那么就是VCCP_PG信号,先去测量VCCP_PG这个信号,他没有输出我打了下阻值发现阻值为0.04那么这个短路了。查这个信号的来源他是就由G9338_ADJTBUf他的第3脚发出这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没有连接到其他地方,可以判断就他坏了。换之。。。。
上次我发的511进水被雷击也是这个芯片坏,换后正常输出了。。。上电。机器开始跑码了。。。。心中狂喜呵呵。上屏测试久违的屏幕闪现出现HP  logo。。。
总结:这个HP的机器被雷击坏的地方真多,那么在这里我还告诉维修朋友们,这个机器如果被雷击了以上的几个信号一定要仔细查哦。我总结以上最爱坏的地方:南桥、 EC 、 tps51124  、 51511 、  U6 、  q517   、U518 、U5 这几个芯片。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谅解。也希望你们指正让我们互相学习。。。。。。

又来一厉害人物

春湾扬洲电脑 -5 难怪眼熟,复制精华贴的,一字不改
南门二饼 -10 抄袭 益哥 的帖

网友:
这个帖子我怎么这么眼熟呢,貌似以前在论坛里见过? 呵呵

网友(点评):
还好你提醒,差点给楼主加分呢。

网友:
是原创么??/?是就顶天立地。

网友:
真是牛人,问一下楼主,你是在哪学的啊,这么深入,羡慕你,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这种水平

网友:
高人就是高人,实在是太牛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细  向你学习

网友:
这贴不是你本人的。

网友:
看了几次

网友:
晕 抄了有啥意思啊  真无耻

网友:
RSMRST# 这个信号并不是每块板待机都有电压,有的板子触发后才有这信号~

网友:
原来早就看过呀。

网友:
真羡慕楼主有那么芯片替换呀

网友:
真羡慕楼主有那么芯片替换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7767-1-1.html

网友:
这个帖子以前好像在哪里看过啊,重发了还是??

网友:
楼主盗窃别人的东西

网友(2016-07-19):
这故障很难修啊,楼主很细心啊, 修的不错,希望再多发一些维修类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