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店必备修主板的配件表

楼主(2011-12-06):
因本近期想开店。但不知道该备哪些芯片,(以前做笔记本维修)请论坛的高手们帮帮。我会做出一个表格。以后兄弟们开店就有个借鉴。还有主板上的电容常用的是哪几个规格,液晶的也说说   谢谢大家

这个想法真好

网友:
你应该先把笔记本的弄出来

网友:
笔记本配件太多了.你是备不齐的.

网友(点评):
不用备齐,只要备常用的就好,兄弟来了就说几个

网友:
吧一些常用的,容易坏的,芯片,元器件备一些,然后报废板也可以备一些,可拆件

备齐肯定不可能,我们维修几十个机种,就要专门仓库来着

网友:
主板的话 常用电容1000UF/10V   1500UF/6.3V   2200UF/16V  3300UF/16V  常用IC   IO 基本上也备不齐的    多收坏主板拆件
液晶的话 常用IC  比较容易坏的203D6啊 1530A啊 ....  450V大电容   还有推动管    7N60   桥堆。。。。。。

我烂说得

IT9214 ADP系列的 ILS6566 ILS好多都是常用的,没办法写了
谢谢兄弟。每人说几种,就是个资料库了

网友:
呵呵 我是沙发,来学习的

网友:
常用的场效应管10N03 05N03 09N03

网友:
如果有一份比较全的说明那就最好了

网友:
液晶的:LVDS通用驱动板 如2025 。高压板。屏线。 液晶PWM如SG6841 203D6 LD7575 LD7552 DM0565 TOP246YN 1200AP40 UC3842 EA1530 .线性稳压器1117   。 三极管5707 . P场管9435 。N+P 4606
。。开关管7N60  。。 二极管SK34 SB560  。。。 桥堆3A 700V 。。。 这些差不多了吧 。 但是我保证都还是不齐 。我胡说的

网友:
还是你先列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