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装不上系统,搞好后闪屏了,一看是LP141WX3,大家说怎么办?

楼主(2011-12-06):
今天倒霉死了, 接了个CQ40装不上系统, 拆机搞好后,装上后任务栏附近有很多彩色线条闪烁。 心想,这下糟了,拆开一看, 果然是LP141WX3。。。。。。这怎么跟客户交差啊,难道跟他说这屏设计有缺陷? 换个屏好几百,客户肯定不同意的。 再说屏闪肯定也不是我拆机的问题,这下该怎么办啊?   难道辛辛苦苦修个本子还得赔个新屏?

网友(点评):
没准机器以前就闪,先问问客户吧。

网友:
CQ40装VISTA或WIN7可以的  装xp不好装  不知道你拆机做什么

网友:
清灰啊, 他的机器是有问题, 有时候克隆一半就死机了。

网友:
你说的屏闪是屏质量的问题,找个收据看看还能不能去保修掉

网友:
拆机的时候应该报下风险

网友:
没有拆屏啊, 再说这种风险怎么报啊, 屏闪啊。。。

网友(点评):
出现闪屏了你就不能拆屏下来看。才能证明它是自然损坏的。客户不好说话你可能要赔钱了。

网友:
LZ后面怎么解决?

网友:
在装系统前 他原来的系统给还有吗  你进去看过没?一般装系统 我们都是先进系统看看,问清楚为什么要重装系统~~~~  这个你装完系统,屏闪,看看和客户好好沟通了,找证据给他看,通病  至于信不信就看楼主口才了 一定要证明自己没动过他的屏

网友:
楼上的没看清楚吧?  是LP141WX3。

网友:
最好和客户沟通,否则不好交差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能动手拆屏,客户好说话就和他说清楚,不好说话就让他自己拿去质监局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后如果还是纠缠不休那就直接报案,验指纹什么的随便,反正没拆过他的屏理不亏。

网友(点评):
质监局,和验指纹,这方法好

网友:
遇上好说的客户还好  不好说的  认栽  做生意就这样

网友:
屏坏了, 真倒霉。 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机器08年前的屏,昨天就碰到一台了

网友:
赔块屏,不用想 了

网友:
这能怎么办,换吧  装系统的时候好好的吗

网友:
没办法啊,屏真是害死人。

网友:
这种屏真让人蛋疼

网友:
希望这客户不是个不讲理的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顿时后怕这类屏的机器我可没少浅灰做系统啥的,现在已在店里贴了公告sl400 y430 HP6530s sonyVGNCS系列 修机者者一律预先告知产品缺陷和风险不同意的不做。同时祈求楼主多福遇上个明事理的顾客。

这些型号都是闪屏门的屏吗?
明智啊....

网友:
我认为还是应该跟客户好好说说

网友:
两个方法:要不就合上盖子,说系统还是装不上,不修了。或当没看见闪屏,直接说装好了,等他自己发现屏有问题时,实说自己没拆过屏,只拆过下半身。。。

网友:
可怜啊··就因为装个系统几十块钱·不见一个屏··真惨啊··

网友B:
清灰前 看能不能开机  你这问题看客户好不好说话了

网友:
如果只是进系统才闪的话我建议LZ把系统搞费。进不去系统就看不到了,然后就说系统安装不上,大不了不挣这钱了呗。

网友(点评):
把系统搞坏也不太好型号吧。。。。。。。。。?

网友(点评):
只有再装一半的时断电,差不多可以把系统做掉

网友:
这个机器,你有没有拆开啊,不然你怎么看出来心屏的型号啊?如果来的时屏不闪,你装系统后就坏了,可真够倒霉的啊。

网友:
遇到这种事情最窝心了  好好和顾客说吧  唉

网友:
不赔他 坚决不赔

网友:
看你怎么和客户沟通了 这批次的屏都有问题 我们 换了好多SL400屏

网友:
不赔他,就是不赔

网友:
清个灰都能跟屏扯上关系,同情楼主。同时我也不相信,在没拆机前检测机器时就没发现有闪屏现象,怕是楼主太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灰前 看能不能开机  你这问题看客户好不好说话了

闪屏好像不关系统什么事吧,,在没有进系统的时候也看得到抖动的地。

网友:
这个估计要悲剧了,换个2手的屏给他,不要换LG的了,赔新的就太傻了。。

网友:
哈哈, 解决了, 今天早上客户来, 给客户说了实话, 客户平淡了说了句:哦, 这个我知道, 我的屏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用一会就好了。     奶奶的, 这不坑爹吗,之前也不给我说一下, 我的小心脏快受不了了。。。。。   不过这个客户还是算很诚实啊

网友:
替你担心了半天

网友:
谢谢大家,  拆机前用了一个小时左右确实没出现闪屏。  客户很诚实,还不错。

网友:
这种屏幕坏的说  说不好的   可能那块屏幕才刚出故障不久才导致这样的

网友:
我可亲身体验过,惠普什么型号忘记了,清灰的,客户一直看着我清,最后一颗螺丝也没少没多交到客户手里试机,他也很满意付款走人。一个星期不到就回来了,LP141WX3。客户说我没装好排线。我很直接的跟客户说是LG的缺陷产品。不信你就百度一下“LG闪屏”
客户也理解了,过没几天闪的更严重,客户受不了,拿来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顿时后怕这类屏的机器我可没少浅灰做系统啥的,现在已在店里贴了公告sl400 y430 HP6530s son ...

对 都是我经手换过屏幕的

网友:
真的有点后怕了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和做系统没有关系.和客户好好沟通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