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烦很烦很烦的奇怪事

楼主(2011-12-06):
我家里有一台电视机,二十几寸的哦?忘了,爸爸妈妈在看,每次开机的时候都看不起,但是把电视机抱到另一间屋子,把另外一间屋子的闭路插上,电视机上电,又好用了。然后抱到原先的那间屋子上电,插上闭路又好用了,但是关机后,又不好用了,总之要先拿到另外一间屋子里面去,然后再搬回原来的屋子,就可以用了。。。。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在原先的房间电视机的电源指示灯会亮吗?屏幕会亮吗?会亮有什么提示吗,譬如无信号输入等?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阿,回个贴嘛。

网友:
可能是电路板焊接不良了

网友:
但是在另外一间屋子又可以的嘛,每次看电视都的搬到另外一间屋子里面去试试,然后搬回原来的屋子,才可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很奇怪很奇怪,也很烦烦很烦。

网友A:
是不是信号线有问题,把两房的有线对换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信号线有问题,把两房的有线对换下试试。。。。。。。。。。。

不是呀,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噢。。。在另外一间屋子好用,好奇怪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呀,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噢。。。在另外一间屋子好用,好奇怪的事情。。。。

电源线也换了试试,哪有这么邪的。。。。。。。

网友C:
在原来屋子里什么状况!

网友D:
直接买个新的液晶电视给二老嘛要孝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新的液晶电视给二老嘛要孝顺

不要钱的呀,汗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原来屋子里什么状况!

在原来的屋子里面就是很奇怪的现象,开不了,没有画面,就是黑屏。然后搬到另外一间屋子插上闭路就好了,然后在搬回原来的屋子就可以用了。这个情况是什么意思,从来没见过。。。。纠结中。

网友E:
估计是你电视里电路存在虚焊的情况,为什么抱过去可以,抱过来又可以的原因
大概就是在抱的过程中,虚焊由于抖动的缘故又好了,如此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你电视里电路存在虚焊的情况,为什么抱过去可以,抱过来又可以的原因
大概就是在抱的过程中,虚焊由 ...

可能是把。。。

网友F:
建议你检查下电源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检查下电源插座

额,电源插座可定是好的,灯可以亮,就是不显示。。。

网友F:
是不是你遥控关机那样的?先不插有线天线,按开机开关后,再按节目加减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你遥控关机那样的?先不插有线天线,按开机开关后,再按节目加减键看看

不是啊。就是搬过去,在搬过来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闭路插座接头那里短路了。上次修了个村村通,当时那玩意儿,不接有线,电源指示灯正常,一接上去,闪一下就没了。听你的说法,分析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接头那里,同轴线外面的金属丝线与中间那根线搭到一起,短路了

网友:
这就跟去医院看病一个道理,大夫问“哪里不适”,答曰:说不好。那大夫如何下药呢?

网友G:
查一下电源电路的电解电容。

网友C:
遇上这种确实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上这种确实烦!

就是阿,我在的时候还好,搬过去,又搬回来就行了。我不在的时候呐。父母都搬不动叻、纠结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电源电路的电解电容。

会和这个有关系么。我觉得没有乜、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
一是看不清,那就是接触不好,重新卸开插座紧螺丝,知道清晰位置,这回倒是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咯。

二是不开机,但在别处通电后,回来又能开机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牵扯几个地方的问题,
一个是电视是热底板,就是交流地,二是电视机内有漏电的现象,

如果是闭路线串过来的,你可以用手摸下闭路线铜芯,看有没有触电的感觉,有的话,就是闭路线
没有的话就是电视机内。

简单的解决方法是看看你这个屋子的地线接好没有,或者是这个不能看的屋子的地线是好的,总之,你正常的屋子那个地线是通的,这个也给它整通,反之就整断。整得跟正常的那个屋子一样就好。

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但要以后正常收看,还是检修下的好。

主要会在起阻低通高的瓷片电容上出问题,开机慢慢噱麼吧。

网友:
虚焊最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