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唐电源P4-380WP静音王2.3版求救

楼主(2011-12-06):
电源开机没反应 风扇不转 就听见翁翁的声音  不是很大  求大侠给说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先测待机电压+5VSB有没有。

网友:
把各项电压都测一下再分析就容易多了。

网友:
先测量+5VSB电压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声音应该是从待机电源电路发出来的。

网友:
通电即测量辅助电源输出电压是多少?(正常5V),不要通电时间太长以免故障扩大。将各个输出端的电压提供出来,大家才好判断的。

网友:
串接一个60W灯泡才好通电测量,要不然很容易烧炮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