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1-12-06):
不是坛子里面说的通病   CPU供电IC我仔细的取下来焊过       这个机器是第2次修 第一次是1.5V 电感有短路  后来换了 南桥就好了 用了几个月  现在是插电 待机电流0.04  按开机键指示灯亮前面2个  但是电流才0.09   板子上面也没有供电   几秒后断电
  我查了5 V 3.3 V 都有  也没短路   查查电路图  所有电压的控制好像都是KB910的149脚 SUSP  控制  高电平就有输出  一时间也没换的   我也感觉他不应该那么容易坏   就请高手帮帮我吧

网友:
查下待机电路的线性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你说的线性电压是不是MAX1902上免得?

网友:
待机都有点偏大了

...有点偏大并不一定有问题

网友:
ruguos MAX1902的21脚的话 5V是正常的  也没短路

网友:
我想如果3.5V后继正常的话电压应该不止0.09吧?